HP 6520S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04):
HP 6520S独立显卡,T7250 CPU,开机一会自动关机,再开机又显示过一会又自动关机,更换了一个T3400还会自动关机。

如果插上硬盘,基本是LOGO不消失就自动关机了,如果不安硬盘,用U盘有时能进入WINPE,有时在引导过程会自动关机。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电池接口附件有维修过的,量了一下6个针,一脚上有2.16V电压,中间四针上有3.34V电压。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有。

网友:
散热器散热不好。引起的显卡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散热,有的机器拆机后有个硅垫都让我们丢了,顶不到铜管,热量散不了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电容是否滤波不良,一般先把电容换掉,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供电芯片不良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