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让这台机器搞死了!

楼主(2014-06-04):
一台老方正S621A,来的时候不亮,修好能点亮了,又暗屏,换了灯管好了,现在又保护,各项电压全正常,能点亮,裸板点亮之后电流2.1A左右,然后慢慢上升,到2.6A-2.8A左右掉电,然后能再次触发,实在没思路了,南桥,北桥,CPU,内存全换了,还是这样,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

网友:
先查查这种板有多少维修价值

网友(点评):
说实话,兄弟,这板子确实没价值修,不过现在修的能显示了,就是掉电,实在不甘心

网友:
cpu换了没有

网友(点评):
换了,CPU,内存都换了

网友:
电流持续上升,1有短路的元件比如网卡之类的。2 CPU散热片没装或接触不好,或风扇没装等引起CPU过热而使电流持续增大。 可加电后到处摸一摸看有没有发热超过正常值的元件。

谢谢,这款机器AMD的,所以发热量很大,CPU和北桥确实有点烫!网卡已经摘除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