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技嘉G41MT-S2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4-06-04):
客户来修电脑,说是不显不,测了一下是主板的问题让换主板,直接不要了把机子卖给我,谈好价就收了过来。开机不跑码复位灯闪烁,看论坛里有说是串口芯片和时钟可能有问题,难道真的要动这两个芯片了,忽然想起还有个CPU假负载在哪里扔着测一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吧。当测到d7的时候没有对地阻值,问题应该在这里,找到座了上的A7脚,打对地没问题啊有阻值,仔细一看这一脚有点下陷了,是接触不到CPU了,用镊子往上挑了挑,用点细砂纸在上面擦几下,再接假负载这下测量有阻值了,安装好接上电源通电OK开机画面出现。这是一起特殊的不跑码维修,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是啊,这样是会误判,还是仔细点好

网友:
cpu针脚问题,也会导致一闪一闪,少见哦

网友(点评):
是啊。这问题还是少见点。。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原来的主人清辉碰的吧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的很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我搞过好几块复位灯一闪一闪的,重新安装下CPU  刷子洗板水刷下CPU座子,好了好几块。。。。

网友:
      心细手巧

网友:
我修过一个V星的板子,CPU座子金属片断掉了,也是不跑码,换了座子后好了。

网友:
lz赚到了。真细心,这也能看出来。

网友:
有客户自己清灰   出过这样故障

网友:
厉害,人品也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经验,看来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的很少见

网友:
复位灯闪还有其它的问题吗?

网友(2014-07-17):
维修时还是要细心

网友:
这就是细心和经验的问题了。。这机收过来又挣了不少吧。。。

网友:
楼主见到便宜了,同时我们也学到了维修经验,真是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