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CPU没供电,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G极12V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6-04):
(无正文)

网友:
下管G极 12V?

网友A:
是的,蕊片应该是输出了,但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蕊片应该是输出了,但保护了。

我记得好像是 上管的D极接电源12V,G极一般接电源芯片,S极和下管的D极相连,下管的G极接控制芯片S极接地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到的

网友:
测测上管的G极驱动芯片的脚位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毛病吧

网友:
芯片保护了,查反馈

网友:
下管G级有12V ?????没有搞错吧????

网友:
查下反馈,有可能反馈不正常。

网友C:
还讨论什么?上管G极没有电压,下管有12V电压九成九是芯片保护输出了,上管被关闭,如果上管导通的话,就会断路烧上管,所以芯片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讨论什么?上管G极没有电压,下管有12V电压九成九是芯片保护输出了,上管被关闭,如果上管导通的话,就会 ...

有道理,应该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可能搞错了吧!

网友:
下管G及12V,赶紧换IC吧

网友D:
- -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 -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不是吧

更换了ISL6334电源管理蕊片后有电压输出了0.8V。正常的应该是1。05V左右的。

网友:
       下管怎么会有十二v?

网友:
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高手来呀

网友:
下管G级12V 代表着保护,芯片让下管导通。电流过大。直接芯片保护
重点检查PWM芯片周围元件

网友:
我一块板子也是下管G级12V.不过只有两个是,一个是0V

网友:
没见过下管G极有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 上管的D极接电源12V,G极一般接电源芯片,S极和下管的D极相连,下管的G极接控制芯片S极接地

兄弟讲得很详细啊,牛!!  噼里啪啦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