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4-06-04):
   这个可以恢复数据,这个是什么问题 ST320G

网友:
是不是还在保修期呀。

网友:
前好后坏,用指令在终端上修,

网友:
ABRT是代表命令被终止了。
硬盘固件出问题了,如果你会PC3000的话可以试着修复。
硬盘受过外力,可能电路板的元件损坏导致盘的磁头定位出现问题,不能正确读取固件,找一个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更换,大多数时候可以解决。

网友:
硬盘被加密 或者固件坏

网友:
没重要东西 就换一个吧

网友:
拍个图片都不完整,而且还是倒着的。
也看不出是全盘感叹号,还是前面是好的,后面是全盘感叹号。

网友:
硬盘是出现问题了,还是换个主板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
如果全盘都这么的话。。固件坏的机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