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1464 黑屏有坚条,死机

楼主(2014-06-04):
这台机有时候开好几天才会死机一次,有时候连着死机,还是黑屏隐约会看到有坚条花屏这样,进行过温控试验,开着电影了也不见死机,温度只在60 到75度之间,显卡加焊重植了也不行,硬盘测过正常,系统也换过,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显卡要换吗
显卡
黑屏

网友:
打错了,是竖条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显卡试试吧 别使劲琢磨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订了一块显卡,过两天试一下看结果

网友:
这款机子修过好几台,显卡出现故障的较多

网友:
显卡坏了。建议换

网友:
显卡来了先别急着换对比一下显卡上面的阻止相差很大就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事,先换掉再说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