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R467暗屏问题

楼主(2014-06-04):
  机器开暗屏,屏时LED的 。屏和屏线换过问题一样,测屏供电19V 正常3.3V的也有。这款机器有大电容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呀,高手指点!!

网友:
屏接口很多电压的。。 。都 一一查了没

网友:
一个个的量嘛

网友:
试发现LCD3_BKLTON 开启后无电压

U501 换过 怀疑是不是EC挂了,这种EC是不是有程序呀?

网友:
能不能从LCD_VDD3V 直接拉个电压过去,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显卡开启电压,这个没有暗屏很正常

网友:
不能拉过去,怎么修 忘记了  要看资料

网友:
显卡加焊了 还是一样暗屏,LCD3_BKLTON现在有电压,LCD3_BRIT 1点多电压没有。是不是显卡坏了 ?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搞好了直接从LCD3_BKLTON 拉到LCD3_BRIT上,把LCD3_BRIT与主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