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华硕F9系列的通病?????

楼主(2014-06-04):
接了一台华硕F9J 有开机声音没有显示,外接不显示。 INTEL965北桥,G86-603-A2显卡,做过BGA不亮,换了一片630不亮,又换一片630还是不亮,外接没显示,本屏也没显示。 做了一下北桥BGA还是没有反应。  求指点…看论坛好多和我情况一样的 都没能解决 这是不是华硕F9系列的通病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应该查的都查了,华硕的机器真是烦人,如果是AMD的那肯定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