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楼主(2014-06-04):
联想Y470 进系统之家就卡死了  但是大小写切换灯按着好用 ,好像还没死机  但是什么都动不了 ,把硬盘拔了进PE 也是这样

网友:
帮顶一下,,散热如何

网友:
470配置不低,而且进PE也假死,排除了CPU和内存占用率导致的假死,有没有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