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700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4-06-04):
HP C700板号:LA-4031P,第一次触发电流跳到0.76左右停一会儿掉电待机,第二次触发电流到0.76左右不会掉电,停一会儿电流会一步一步上升0.9多--1.1多--1.2多--1.4多,会一直到2.0多A。插不插内存电流跳动一样。测内存槽脚位,供电都正常。ddr_cke0_dimma与DDR_CKE1_DIMMA这两个时钟只有0.17V。图上这两个信号是0.9V经过排阻过来,更换过排阻,还是0.17V。看来是被北桥下拉了,不知这时钟算不算正常。BIOS刷写过,北桥重新植球后。问题现象都跟原来的一样。求维修思路。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9741576\QQ\WinTemp\RichOle\~`M`~WVMC]57%PNE][GYRMX.jpg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99741576\QQ\WinTemp\RichOle\~`M`~WVMC]57%PNE][GYRMX.jpg

网友:
个人感觉条件没满足,cpu都估计没过、

网友:
请教下如何判断CPU过还是没过

网友:
补充下,HP C700这款机子北桥为960

网友:
补充下SDA,SCL为3.3V正常

网友:
测ec的ad线

网友:
量量北桥旁边的数据线桥有没有做到位

网友:
用负载卡测数据线各阻值都正常,是一样的。EC的AD线?能具体说下吗,时序中的最后CPU发出ADS#这个是如何测,这信号是直接进桥

网友:
跑码的问题要波波神器才行,光会量供电修不了信号。测测CPU复位正不正常,LPC总线有没有动作

网友:
这机子问题已解决,是CPU坏了,为T2370,更换了一个T2390后正常显示。这机子没有插上内存电流都能跳到1.2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