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的本本,电容短路,少一个应该不要紧吧。

楼主(2014-06-04):
不废话。。直接上图。。。。。。。

应该是其中的一个7K的电容。

补充内容 (2014-6-7 22:16):
拷机一天一夜,没出问题。。。已经交出去了。。。

网友A:
不太懂什么叫7K的电容,是指什么特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什么叫7K的电容,是指什么特征的?????

就是小图上面的两个位数是7K的。。。。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板上面没标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只是个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小图上面的两个位数是7K的。。。。应该是其中的一个,,主板上面没标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 ...

哥 ,你直接說多少容量的就可以了,比如說0.1U,4.7U,2200P,指的是電容容量。

网友:
上个大点的啊

网友:
都没标示。。。笔记本真的怎么研究,今天没别的事,刚好一朋友拿过来。。我就看看列。

个头大的,,应该是4,.7u的吧。。。

网友:
有些可以少,不过最好补上,这样稳定很多

网友:
要是公共点的就不用补

网友:
此处的电容无论那只都可以不补。

网友:
是什么电容  贴片的还是钽电容    贴片的电容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在料板上拆了换   钽电容的话就要看容值了   还有点容的单位是u

网友:
不碍事的,正常都是T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