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 EC和南桥BIOS 板号 WSND MAIN BOARD REV 2.1

楼主(2014-06-04):
机器好的  备份下来的

dv4 板号 WSND MAIN BOARD REV 2.1.zip

网友:
兄弟有图纸吗?麻烦传一个上来。

网友:
WSND MAIN BOARD  同求图纸

网友(2014-07-06):
楼主你这个机子啥型号的。板号一样涮完板子都不工作了

网友:
LZ你这个是ATI的还是N卡的啊

网友:
什么显卡的啊!楼主

网友:
遇到个这样的,,机器,干桥去,等我好消息,哈哈

网友:
汗桥了,么好啊,,奇怪了,昨天这机器亮过一次,,

网友:
这种是N卡的

网友:
谁修到过这款机子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2014-08-06):
这种和G4一样?

网友:
BIOS是好的,我的机器是HP_DV4TPN-P102_WSND MAIN BOARD REV 2.1,机器问题是客户更新BIOS不成功后重起暗屏,外接发现显示正常但不认独立显卡,刷楼主的南桥BIOS后OK!

网友:
显卡芯片是NVDIA_N13P-GL-A1

网友(2017-06-26):
我的是不加电刷来试一下

网友(2017-10-15):
我的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加焊显卡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可以用,就是开机慢点,版号一致的。

网友(2020-03-28):
版本一致,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