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教,有没有驱动板可以让1024*768的屏支持显示1280*1024的信号(非点对点显示)

楼主(2014-06-04):
求教,有没有驱动板可以让1024*768的屏支持显示1280*1024的信号(非点对点显示)
最好是那种调整跳线帽就可以实现的通用驱动板

我【不要求【效果是最佳分辨率】】。最佳分辨率是点对点显示,效果最清晰,我【不要求【效果是最佳分辨率】】。
有些品牌机可以实现非点对点显示,1024*768的屏能显示1280*1024的输入信号(效果优点模糊,但是我喜欢,哈哈)
NEC 1560V就可以,虽然屏上会显示out of range(按一下功能键EXIT就能去掉提示),但是确实能完全显示画面,完整的,全屏的
现在的关键是有没有这样的散卖驱动板,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没了解过这种板

网友A:
1024*768就是它的最佳分辨率了,也是最大分辨率了,,再大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4*768就是它的最佳分辨率了,也是最大分辨率了,,再大就无法显示了,,

最佳分辨率是点对点显示,效果最清晰
有些品牌机可以实现非点对点显示,1024*768的屏能显示1280*1024的输入信号(效果优点模糊,但是我喜欢,哈哈)

现在的关键是有没有这样的散卖驱动板,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1280X1024可以非点对点地显示1024x768或更小的分辨率,但1024x768的想要显示1280x1024这种比它大的分分辨率好像不行呀

网友:
我试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还真可以,,,1440x900的,,我把分辨率提高了也能显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0X1024可以非点对点地显示1024x768或更小的分辨率,但1024x768的想要显示1280x1024这种比它大的分分辨率 ...

NEC 1560V就可以,虽然屏上会显示out of range(按一下功能键EXIT就能去掉提示),但是确实能完全显示画面,完整的,全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驱动板上就有分辨率跳线模式设置啊

我想确定,比如说我的液晶屏分辨率1024*768,用万能驱动板,将跳线设置成1280*1024,能够完全显示,别到时候黑屏,或者只显示部分画面(多余部分画面在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