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过内存掉电

楼主(2014-06-04):
上内存 掉电 谁遇到这种故障 可能会是BIOS吗

网友:
就这样啊  那么简单

网友A(2014-07-06):
你看一下PL9的电压出来没有,我手上有一台客户说有时开机能显,但我开了好多次都不能显,拆机量PL9没有电压,有时重启。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PL9的电压出来没有,我手上有一台客户说有时开机能显,但我开了好多次都不能显,拆机量PL9没有电压 ...

现在怎么样了?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情况PL9无电压,已经测试,手上有台跟楼主故障差不多,用原装内存或者不上内存不掉电用其它内存都掉电,上电到0.5-0.6无显,刷南桥BIOS解决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情况PL9无电压,已经测试,手上有台跟楼主故障差不多,用原装内存或者不上内存不掉电用其它内存都掉电,上电到0.5-0.6无显,刷南桥BIOS解决故障,网络卡发的时候多点了次,BIOS下载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629-1-1.html

网友:
是的,我的也是刷BIOS好了

网友:
为啥我的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4-09-16):
问一下U310的待机电压是多少啊,我的是0,08

网友:
一样的问题,我的刷bios好了!

网友(2014-11-14):
为什么我的不好

网友(2015-01-12):
你再刷一次看看啊,或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2018-04-27):
基本上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