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曾风靡一时的amt64 v2还有人搞吗?我弄了两张网卡,结果没成功,仅仅是是挑板子?

楼主(2014-06-04):
最初没有使用推荐的网卡,随便一个8139,结果只有一条“AMT64**”的绿底白字闪一下就过去了:

换了一块符合要求的卡,刷好两个rom:

结果试了几块主板,绿条都不会显示,其中一块主板上显示:

可能是需要主板支持的,有些主板cmos里面都找不到boot rom相关的项目,LAN启动 和 boot rom好像不是一个意思吧,还不是很明白。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还鼓捣AMT64,我只知道论坛里有几位大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知道愿不愿赐教一二?

你就是想网卡启动呗。不在BOOT里面的。在关闭网卡的选项里面。。。不知道现在的新主板还有没有这设置。

网友:
不懂你这个高级货。。。

网友:
搞无盘网吗

网友A:
是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
看来业内的高手都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兼容性问题吗?

不知道,论坛里都说使用这样的卡做的,好些人都成功了

网友:
有这个软件么,给发一被~
12737659@qq.com

网友B:
以前的帖子好像有说CPU要64位的。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帖子好像有说CPU要64位的。你搜一下

看到了,就是那么一提,没有别人的确认。不过既然有用g31运行起来的,真的会是只能64位处理器才行?

B75
那就老火佧哦。。。。

网友C:
V10 兼容性是最好的, 你的是那种垃圾 02 老了。 很多主板都不支持。。。。

网友:
02 只能用在哪几款 主板,其他主板不能启动。。。。不是你没有做好 是 。这个版本软件挑主板

网友:
搞网卡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0 兼容性是最好的, 你的是那种垃圾 02 老了。 很多主板都不支持。。。。

矛盾无处不在,02挑板子但有资料,10兼容好但没有rom
矛盾

A55
你老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0 兼容性是最好的, 你的是那种垃圾 02 老了。 很多主板都不支持。。。。

啥叫老火?

A55
登堂老火

网友D:
这个工具本来就是用在专用主板的,普通主板不一定都支持
一般965 p43.p45.才有可能启动

A55
淘宝经常看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本来就是用在专用主板的,普通主板不一定都支持
一般965 p43.p45.才有可能启动

原来是这样,看来还要找合适的主板,东西不好凑

网友:
好像以前的主板集成的网卡就可以呀。。还要加网卡做什么啊?

网友:
这是干嘛的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别弄了 没用 兼容性太差 新主板不支持

网友E:
这个测试ddr2内存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试ddr2内存还行

大师都用v10了吗?

网友C(2014-07-17):
引用 网友F:
大师都用v10了吗?

是的 V10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V10哈。。。。

这东西不挑板子?有什么搭配要求吗?

网友:
不挑。 N多主板直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