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不转呀,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04):
这个显卡太破了,没有办法,还有台破机器,还能用,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开机一切都正常,只有显卡不转。风扇已经测试过正常的,显卡风扇的电源接口也正常12V,连接上风扇后能测出风扇线通电而且有电压12V,就是不转,我想是不是哪里断路了呀?请高手帮忙!

网友:
gforce 2 max 显卡!

网友:
风扇的正负极有没有接反,有12V而且风扇是好的应该就会转的

网友:
我也检查过了,正反接都不行!

网友:
先确定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替换法,换个风扇上去试一下,转了就说明风扇有问题,不转就是接口喽

网友A:
把没12伏那脚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没12伏那脚直接接地

值得试试,谢谢!

网友:
处理好了,原来是接口接触不上,把接头拆开重新装一下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把风扇接口反过来试下。。

网友:
楼主终于修好了这怪显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有时候忽略了的问题最终问题就在那里

网友:
风扇的供电,有12伏和接地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