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5 不开机,求助高手。

楼主(2014-06-04):
新手,收到一台HP COMPAQ 515,按开关灯会亮,屏不亮,无其它反应,用风枪吹过北桥后再按开关可以开机进BIOS,但不能引导系统,也就是显完LOGO后就死机,手快就可以进BIOS,且BIOS操作都正常,保存BIOS退出时也死。    后在管网下了个最新版BIOS(F.20)用编程器刷入也是开机不亮屏。再用编程器刷入备份出来的旧BIOS结果又同上,能进BIOS操作,保存退出就死掉。

官网的BIOS能不能用编程器直刷啊?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都吹了四遍了。都一样。

网友:
有没有用bga加焊过,不要用风枪来吹,这个不是很可靠

网友:
感觉还是bios,多刷几个版本,刷好,要是刷不好也会出现这些现象。

网友:
BGA 北桥哦   肯定是北桥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取了  在植株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官网的bios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
惠普515,不显示,跳变。不用想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你问的通病,没意思。。风枪都管用?BGA干什么用?
上BGA直球,或者换桥
ATI的桥,你也敢吹4次,胆大。我是不敢

网友:
之前修过hp,类似的机子,是北桥后面电容坏了。好像是220还是330的,楼主注意下

网友:
官网的 BIOS 肯定不能 刷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但是风枪的温度高的话,可能会让北桥坏掉。

网友:
找到问题啦,是BIOS芯片问题,以为原来的SST25VF016B坏了就扔了,换了个其它品牌的同容量的,搞来搞去不行,最后换回SST的再刷一次搞定。没细节没经验啊。。。。

网友:
显卡坏了吧,515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