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电源维修,变压器屌爆了

楼主(2014-06-04):
头一次见这么黑心的厂家。

还有就是没变压器电源是怎么工作的啊?请教

网友:
楼主说的是PFC电感吧,要是没有高频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电压会正常吗?

网友:
长头发不一定就是女人!你不懂别乱叫……那个只是电感,你有见过两个接脚的变压器吗?额……

网友:
那种见多了,搞个铁芯增加重量,还有的用水泥坨,见怪不怪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图片让我们看看呐   啥都没有怎么知道

网友:
连个图都不上,真是省到家了

网友:
什么变压器呀?开关变压器吗?还是里边是一个简单的12V电源呀?就修不好了吗?

网友:
什么都没有,只一句话,别人想帮也帮不了

网友:
没看懂 上图看看

网友:
如果是垃圾电源 直接连通用。

网友A: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啊,变压器是个水泥坨坨

网友(点评):
那个不叫变压器,一般用水泥代替的是PFC电感,变压器没有怎么工作?PFC没有的话,只是转换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啊,变压器是个水泥坨坨

PFC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它和主板上的电感,扼流线圈是同一产品吗

网友:
看不到图片  什么变压器
'

网友:
怎么不上图??

网友B:
楼主太可爱了啊

网友:
上图让我们看看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啊,变压器是个水泥坨坨

终于见到比我还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可爱了啊

楼主卖萌来了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是这样的,水泥来的

网友C:
用这种电源会不会把我的主板都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电源会不会把我的主板都烧坏的。。
不会,只是电源管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