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下的BIOS能不能用编程器直刷啊?

楼主(2014-06-04):
如题,请问官网下的BIOS能不能用编程器直刷啊?我怎么刷了不行。

网友A:
EXE格式不可以的

网友:
大部分都是可以的,只有个别如华硕的个别型号不可以,要转格式后才能用编程器刷,不过我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E格式不可以的

是解压出来的那个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解压出来的那个哦

解压后exe格式的要分离出来,网上有方法

网友:
我对比过下载的和备份出来的,感觉一样,可就是不亮。备份的反而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