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INTER独显的机器,开机无显示,大写灯亮三下熄灭

楼主(2014-06-04):
CQ45 INTER独显的机器,开机无显示,大写灯亮三下熄灭,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显卡 吧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

网友:
先刷BIOS 吧

网友:
刷BIOS,加焊显卡,不行再更换显卡,三板斧基本可以搞定。

网友:
首先你要接下外显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来搞显卡。BIOS。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