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VM/S 不过内存艰苦维修!

楼主(2014-06-04):
同行拿来2台机子过来维修 都是主板坏了!昂达的还没修好  华硕这个修好了!
不废话 进主题:
故障描述:
检测卡跑DO 就不动了  没什么意义。习惯性换了电源换了内存还不行 就直接拆下主板维修
1.经测量 主供电都正常 不跑码 压桥也无补于事。
2.供电正常  不跑码  大家和我都应该一样 直接刷BIOS 结果一样
3.头疼了 干桥 ? 我以前干到桥基本都变费板 技术太差了 所以本人不到最后不干桥 。
4.无奈上迅维查看有没有故障案例 ,果真有  可能是通病吧  内存背板 烧断了根线 很明显!(我太粗心了...)
5.惊喜中 把断线补好 结果还是一样 我勒个去~
6.手上有个全新的IO  不知道行不行 也把它给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
7.无奈了 最近修了好几个时钟芯片坏的板 要发芯片了  顺便订了个 时钟芯片回来。
8.两天后 芯片回来了  准备换上去  还没换就TMD 跑码了。点亮了。放着放着就好了?。。。
9。点亮了 我就装上主机后  跑马了 但是 老是D3-D5-E9还有几个数 循环跑 就点不亮
10.后面我在下了个BIOS  刷了 点亮了  高兴 !再装上去 又那几个数字循环跑  靠 神马问题
11.后面考虑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就再其他主板拆了个差不多(w39v040)的过来刷上BIOS 又亮了  断电又不行了
12.接着在拆一个过来  一样的情况 点亮后 断电就不行了  把BIOS 放回去校验  出错了 。
13.总结出 每次开机都要刷次BIOS 才能亮 断电后BIOS程序就坏了 。换了2个都一样
14.天啊 不能这么折磨人的。。。把板拆下来  检查 BIOS 附近的小电阻电容  都没什么问题
    百般不得其解 快要放弃了。
15.要放弃的时候 发现桌面上有个PMC的BIOS芯片(PM49FL004T)  想着想着 有现成的 就刷个试试 反正不行就算了
16.刷了BIOS进去之后 点亮了  关机 再开 又点亮了  关机10分钟再开还能点亮 我的妈呀 眼泪鼻涕一起流...
17.总结:千万不能相信旧件 一定就是好的呀  换了3个 才OK 。(我这些旧板估计都是这芯片坏了 被我糟蹋了 天呀!)

网友:
这么邪门啊  第一次碰见

网友:
小八角的BIOS芯片遇到过坏的不少, 这种32角的遇到的少,有时是座子有问题,直接不要座子把芯片焊板上就行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记得有次在广东是我就是买的旧板拆下来的IO芯片换上后就是坏的,没办法还是买的新的才行了。

网友A:
修好了 他的硬盘也是坏的用我的硬盘 就可以进系统

乱说什么

网友:
这种一般不好坏吧

网友:
会不会就是座子问题呀

网友:
真心  每次开机都要刷一次BIOS 才能开  断电BIOS程序就坏了 就不行了   换了 PMC这个  后  每次开都ok了  虽然换了2个BIOS  但是问题  还在BIOS 那里 所以  我还是很坚信BIOS的问题 我在换 个试试 不试 可能就不知道结果了

网友:
如果是座子的问题   那每次刷完BIOS后 第一次开机都能开  能开那就说明接触没问题吧  到第二次开  我也没弄它呀     就接触不了了吗

网友B:
总算是修好,虽然是费了些劲

网友:
最怕这种 多重故障的  没法报价 贵了 顾客又不愿意

网友:
还好这个同行 是修硬盘的  他自己收回来的机子 硬盘坏了  他自己会修  不会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算是修好,虽然是费了些劲

修了 1个星期了 订货两天没弄   BIOS之间 弄了两天多   今天才想放弃不修了  也是最后一次换BIOS  还好 最后一次换OK了 哈哈

网友(点评):
一次深刻的历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他的硬盘也是坏的用我的硬盘 就可以进系统

哈哈哈哈   这种板修着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这种板修着头大啊

恩恩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D:
这还不得修绝望了。

网友:
估计是座子痒化了,你插多几次就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不得修绝望了。

哈哈 真的想放弃的时候 发现了那个BIOS  如果没看到就放弃了

网友(2014-11-15):
这问题真的烦人啊   楼主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