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风扇狂转

楼主(2014-06-04):
我有台联想B470的机子,换桥后开机风扇狂转,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刷程序试试  我修到过 但不知道是不是B470了   不行的话查温控电路  不想麻烦 就直接改风扇供电  接3.3V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吧女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多找几个试试

网友:
没刷BIOS什么的吧,刷BIOS就会这样子的啊。

网友:
之前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换桥出邢同过类似问题,刷BIOS好的有,桥要是能开机,换回试试,确定是不是与桥相关

网友:
有修过联想 温控线路坏风风扇狂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