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60P笔记本无3 5V 供电芯片RT8223

楼主(2014-06-04):
16脚 VIN          19V
3脚 REF            2V
4脚TONSEL     5V
8脚VREG3       3.3V
9脚BOOT2       4.5V
13脚EN0          3V
14脚SKIPSEL  3V
17脚VREG5      5V
22脚BOOT1      4.5V
现在是无3V5V出来,希望各们老师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
顺便附上本机图纸。

网友:
16脚 VIN          19V
3脚 REF            2V
4脚TONSEL     5V
8脚VREG3       3.3V
9脚BOOT2       4.5V
13脚EN0          3V
14脚SKIPSEL  3V
17脚VREG5      5V
22脚BOOT1      4.5V
现在是无3V5V出来,希望各们老师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感激不尽!
顺便附上图纸。
神舟A460P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呗

网友:
建议换芯片

网友A:
看看 1脚 6脚  这两个脚位很重要……

网友:
芯片已换,可以排除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1脚 6脚  这两个脚位很重要……

现在不知道其它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在待机下是否会有3 5V产生,现在的故障是无3 5V 不开机,1脚6脚外面的元件全都为空,这两个脚是不是芯片本身发出,S5-ON开启信号是按开关键且才产生,现在是以待机不正常还是不开机为维修点。求指点!

网友:
在线等!先谢谢各位!

网友:
上管 通了吗?

网友:
3V和5V阴值多少呢

网友:
是不是本身就没有3 5V

网友B:
1脚和6脚 是开启3V 5v PWM供电的脚位  ,这个脚位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来开启3V 5V  PWM供电的  如果S5_ON为低电平时 , 供电就会使MOS管导通  拉低1 ,6  脚 就不会产生3V  5V  供电

网友:
wetgtrhgrewfvxcws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看芯片主供电都有了,版主说的很对让你检查1.6脚,如果开启信号也是3.3V左右我建议你这样排查,
1.测量3.3  5V电感是否对地。排除短路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看看开机瞬间是起来了然后保护掉电还是压根没起来。如果起来了又掉电,就看波形杂波或者过高就检查滤波电容,或者s0电压,
2.如果没起来 就怪了,呵呵因为供电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 ,但是起不来电压就是说明芯片坏了,而你又换过了,你可以考虑换的芯片有没有焊接好或者是不是良品。
还有如果都觉得没问题  那就看看自举升压那块吧  希望是第二个 不然挺麻烦的

网友C:
这个板待机是没有3.5v的,风枪回焊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和6脚 是开启3V 5v PWM供电的脚位  ,这个脚位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来开启3V 5V  PWM供电的  如果S5_ON为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S5_ON为低电平时,1脚和6脚应该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待机是没有3.5v的,风枪回焊EC看看

按下开机键的时候,S5_ON为3.3V,可持续5秒! 是不是可以说开启信号正常,EC为好呢?

网友(2014-07-04):
看看 1脚 6脚  这两个脚位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