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51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6-04):
本人修到一台三星RV515独显的板载的CPU电流在0.75上硬盘在0.85这个样子换了南桥显卡都是一样的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所有电感都出来了。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好晕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没有思路了求那位朋友指点一下吧

网友:
时钟 复位,外设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AMD的话看看北桥!

网友:
是不是APU也坏了?

网友:
是不是bga的cpu

网友:
看看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区别

网友:
我手头也有块,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4-07-11):
修上了吗?我的也这个故障,焊了APU ,桥,还是一样。这个APU有坏的吗?谁碰到过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有无跑马,缩小范围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现在电流是 0.34   0.88   1.25   1.28就不动了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上次是把APU拿下来重新植的  好了一个星期 又不行了。。。。。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R415  板载APU的、0.8 不显的。结果换95870b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