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VW27 通电无显示,按开关键无反应。

楼主(2014-06-04):
华硕VW27 通电无显示,按开关键无反应。驱动板 版号是ILIF -242 REV;A)
特在此求个驱动板的BIOS文件

网友:
故障时,插上电源,显示器的电源灯就亮。按下开关键都没反应。后来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文件。拆机刷BIOS 。通电试试,发现插上电源。电源灯也是亮的。就按一下开关键,居然有显示了。反复测试,都能显示了。在这里有个疑问。这台机器难道拆上电源,电源指示灯在待机的时候就会亮?有哪位师傅遇到过的,能分享下这个机器的特性么?

网友:
谢谢论坛那个无私的维修工程师(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312

网友:
这个有的可以在工厂模式下设置,,,

网友:
你看所有的菜单都好不好用,,,

网友:
有个疑问的是,现在插上电源,待机的时候,电源灯就一直亮了。按一下按键就可以开机,再按一下也可关机。可电源灯还是一直亮

网友:
现在正常使用,菜单的功能键也能用。因为之前都没遇到过显示器在待机的时候,电源灯会亮的。遇到的都是,按一下开关键,电源灯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