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经典故障求救

楼主(2014-06-04):
SL410K 开机报0199的错, 常规方法就是进入BIOS然后还原为出产设置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还原为出产设置就死机了,  不知道有没有没高手还有其他方法解决  !  BIOS刷了2个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               补充一下:可以进入BIOS         所有的设置都可以,  但是只要选择还原出产设置就死机了

网友:
给楼主顶起,在线等答案。

网友:
很好奇看看大神们的答案

网友:
看看RTC电路啊,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样注意下显卡散热还有刷个新BIOS看下哦

网友:
多半都是BIOS没有刷对

网友:
感觉还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