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D3 点不亮

楼主(2014-06-04):
拆机下拉,测 试主板,无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有,观察主板有烧焦的痕迹,在内存槽附近,是一组,3,3v断线,导致诊断卡不跑吗。飞线接好OK

网友:
我遇到过也是烧断线了,跑D4

网友:
内存那里断线了 好像可以跑马  只是挡住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