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到的都是修WD的盘?

楼主(2014-06-04):
是因为WD的好修还是说ST的只用软件处理不了?

网友A:
ST的硬盘用一个超级终端,一根COM线,就可以进行专业维修。

网友:
手上没有ST的 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的硬盘用一个超级终端,一根COM线,就可以进行专业维修。

哦,谢谢了!用命令的操作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