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V203H

楼主(2014-06-04):
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先用通用板来确定是屏还是板,,,然后再接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通用板来确定是屏还是板,,,然后再接着修

才开没有

网友:
屏线试试 再不行换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B:
人家会用通用版  还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会用通用版  还来问

不会用通用板,那更无法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