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 不触发

楼主(2014-06-04):
   宏碁4750G不触发,有待机,3v,5v有。有时候能触发,触发后一切正常,关机,然后过会就不触发,表现:0.02待机,一按开关,跳到0.01.然后拔掉电源,过一会又能触发,关机,然后又不能触发。坛子里的帖子基本看了。烧录了bios,故障依旧。按照时序量了也没有量出问题(因为量了一会,一按又触发了),至于有说待机的那两电容的问题,因为没有现货,没有换。没有思路了。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测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吗

谢谢,没有搞出来。客户拿走了。

网友(2017-08-16):
应该电容漏电 或芯片虚焊导致吧,,,,

网友:
.....我去 你把2个电容换了啊。。。3V 5V 的那个

网友:
    35v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拔掉电源,过一会又能触发  这明显的是过流保护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有没3V 5V,另外那两电容可以用330的换啊

网友:
先把两个待机电容换了,这个现象很像。

网友:
维修最怕现象不稳定

网友:
换电容啊 上别的板子拆两个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