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cpu供电不产生

楼主(2014-06-04):
接到一台联想G470的机子  被雷劈过的HM65的桥和CPU都挂了  换好新桥后CPU供电没有  芯片和MOS管都换了还是没有  外围条件都OK不知道咋搞

网友:
呵呵,这个不错,这个机的CPU供电真不好修啊!南桥要是有问题,会直接影响CPU供电!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CPU无供电,我修到过呢

网友:
既然外围条件都满足南桥也换了 。楼主是否换过cpu啊??

网友:
电流多少啊?南桥BIOS都会影响,这机器不难修

网友:
雷劈的   这个机器的CPU很容易挂的     换过没有?

网友:
CPU换了o

网友A:
吧prog1脚的电阻去掉看看cpu有无1.1v的电压出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prog1脚的电阻去掉看看cpu有无1.1v的电压出来

你是想它是不是后级输出保护了?对吧。

网友B:
95831是大部分联想机器不出CPU电压的通病,建议你多换几个看看。CPU烧坏了很有可能出现过大短路,那控制芯片坏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换过南桥 VRON也出来了吗。还有一种思路就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导致CPU电压没有。你仔细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5831是大部分联想机器不出CPU电压的通病,建议你多换几个看看。CPU烧坏了很有可能出现过大短路,那控制芯 ...

95831  这个PWM确实爱坏,不过芯片本身都不爱出问题,  主要还是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831  这个PWM确实爱坏,不过芯片本身都不爱出问题,  主要还是工作条件

可是楼主都说过了工作条件都是满足了,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VRON这个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换北桥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2014-07-12):
这个开启好像显卡发来的

网友:
打雷坏的,换个网卡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我有一个, 不是雷打的就是不出CPU供电  ,还没修好呢

网友D:
换什么北桥笑死人。把24脚电阻去掉。看电压出来没有、出了换U。换南桥。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什么北桥笑死人。把24脚电阻去掉。看电压出来没有、出了换U。换南桥。一定好

能指点下为什么去掉这个电阻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没有cpu供电但是我的是22脚的5v没有引起的,转换这个电压的管子控制级出问题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prog1脚的电阻去掉看看cpu有无1.1v的电压出来

你好   如果有电压出来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