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 e420 到亮机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4-06-04):
修到一台e420 到亮机时屏闪下掉电重启, 看论坛也有这种情况 刷bios 换35芯片都没解决, 检测中发现只要lcdvdd供电上不去就不会掉电,换屏测试不行,单插屏线不会掉电重启,显卡滤波做过,外接正常  求指点@

网友A:
外接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不!

外接正常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建议查下屏供电

网友B:
没换个屏看看吗?

网友:
显卡供电未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个屏看看吗?

换屏试过了 不行

网友:
没有人修到过?? 现在确定是主板上面的问题了 ,上半部分都排除了,

网友C:
你都说了,LCDVDD供电不稳,就要重点查

网友D:
能详细说下哪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了,LCDVDD供电不稳,就要重点查

。。是显卡发来的信号啊, 这黑胶显卡 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说下哪块的吗??

这几天修到 一例,是核心供电低引起的掉电。不知道你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几天修到 一例,是核心供电低引起的掉电。不知道你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恩 我的也修好了  和你的一样

网友:
祝贺你。呵呵。加油

谢谢

网友:
现在维修 不好做了

网友:
应该与显卡有关系,焊下试试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

网友:
是20V 供电偏低了吗 ?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 集显可以单独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我的也修好了 和你的一样
是显卡核心供电偏低还是没有

网友:
老大你就是修好也给补个帖子吧,我才知道

网友:
lcdvdd阻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