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开机后大小写灯闪

楼主(2014-06-04):
接到台进水机,ec 附近进水,补焊换芯片处理好后上电发现键盘大小写灯闪烁,一次一次的闪,这机器bios爱坏,先刷bios 然后热的显卡,换内存cpu什么的都不行, 仔细检查过没有断线, 求思路

网友:
HP 灯闪一次的 是CPU没有工作,只要查NB和CPU周围电路

网友:
还是主要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A:
查供电有没有全啊不能盲目去修啊

网友:
应该没有自检

网友:
查各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有没有全啊不能盲目去修啊

供电都全了 ,也没有拉低的

网友:
大神都去哪了。。。 都好几天了额

网友B:
确认别地没水,没换EC试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认别地没水,没换EC试试么。

看了没有啊 ,为什么换ec??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没有啊 ,为什么换ec??

EC有屏控制信号啊。你不是闪么。别的地方也没进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有屏控制信号啊。你不是闪么。别的地方也没进水。

是大小写指示灯闪啊 你怎么想到屏上面去了啊?

网友:
还没有呢   真不行就干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大小写指示灯闪啊  你怎么想到屏上面去了啊?

哦,看错了。没过内存 或者CPU不工作。你测测 读取到BIOS了么,LPC_FRAME,有腐蚀的小东西么。

有规律的 ,三下连闪,是HP不工作的设计。你打一下,看读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看错了。没过内存 或者CPU不工作。你测测 读取到BIOS了么,LPC_FRAME,有腐蚀的小东西么。

有规 ...

我在看下吧 我的是 一下一下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