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侠目测下,T190显示器屏幕下方和右侧方向

楼主(2014-06-04):
因我家猫调皮,往显示器上撒尿,导致现在的问题!
请问这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是需要更换其他配件?

网友:
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要看下边显示还正常吗!正常的话把背光部分换掉就行了!要是没字就不用研究了!

网友:
直接丢了,无法维修

网友:
我的屏上次进水了也这样。不过弄干了就好了

网友:
把背光膜换掉就好了

网友:
屏报废了,见多了,换屏吧楼主,别做无用功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还是被硬物挤压了 是进水的话你把屏一层一层的拆开然后搞干就行了,但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一层一层的

网友:
楼主这还要问!瞎子一看都知道是屏的问题,不要折腾了,要么换屏,要么换显示器

网友:
可以试试屏幕里有三张油纸试试拆出来擦干看看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A:
屏最怕进液体,所以擦试屏的时候要用干燥的软布来擦,决不能有液体流入屏里面,否则屏就报废了。

zpz

网友:
屏坏   无药可救了

网友:
这个就不用修了  完全修不好啊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看上去好像进水了,买个新的吧,换屏贵

网友:
   都这样了还修个毛  楼主你太执着了         支持楼上放弃换显示器

网友B:
把猫打死吃了吧,液晶屏被猫尿腐蚀了。修起也有瑕疵。

网友:
显示器屏坏了

网友:
换屏或报废了。

网友:
屏已经报废。只能整个屏更换。跟电路无关了。

网友:
买个显示器吧 这个灯管和板子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猫打死吃了吧,液晶屏被猫尿腐蚀了。修起也有瑕疵。
哈哈 确实是屏进液坏了,吃猫,

网友:
这屏是硬物撞击导致的漏液吧

网友:
楼主有这样大的屏换个背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如果是背光问题是不会造成白光显露出来的,只有液晶屏无法遮住背光时才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先拆屏擦干,看看.不行就是屏报废了.这多为报废品了.支持放弃换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直接没修

网友:
应该是阻隔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得报废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把背光纸换掉就OK了

网友:
屏坏了换新的显示器吧

网友:
这猫是不是在看大片呀灬 忍不住灬

网友(2014-07-12):
看样子像是漏液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 没有办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最怕进液体,所以擦试屏的时候要用干燥的软布来擦,决不能有液体流入屏里面,否则屏就报废了。

没那么夸张啦,用拧到不会滴水的湿毛巾断电擦拭,干了再通电就行了。屏的外面是一层塑料材质的偏光膜,隔水的,但屏的边上不隔水,还有芯片。

网友:
把液晶面板拆出来晾晾,把里面的导光组件晒晒干

网友(2014-08-17):
屏换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