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E按开关指示灯亮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6-04):
  今天接一ASUS K42DE,AMD芯片组的,现象是待机0.02正常,按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但电流好像没什么变化。

  这样的问题在SONY富士通机子上碰到了好多台了,都是RTCRST被拉低了,心想这次又要秒杀了。

  拆机吧,先量待机3V&5V有,开机上有3.3,按下能正常拉低。好,看看RTCRST吧。论坛搜索半天,晕了,没图没点位,板上没标识,咋整。维修进入盲目阶段了,刷了好几个BIOS,无果,风枪在南桥边电容电阻上加热无果,唉,难道要干桥干EC?再搜搜看别人吧。看到有个人说这个是南桥1.2电容不良引起的,但无图无真相呀。仔细观察了南桥,不就四五颗电容嘛,全部换。

  说干就干,看来上天对我真好,换了第一颗,就触发亮机了

附上有图有真相的电容位置和好的BIOS,大家加点分吧
内存贴纸上的型号是K42DE

网友:
运气好啊。哈哈。。。

网友:
真是瞎猫碰到死老鼠了,呵呵,不过还是要祝贺楼主了

网友:
  为什么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楼主运气好,走了狗屎运了!!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运气真的不错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恭喜

网友:
这个电容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我的运气没那么好

网友(2015-02-15):
运气 这么好啊

网友:
下次遇见要改的有个参考,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搞定

网友:
看来是又一通病了

网友:
这,这都能摸中那个电容,马上去买彩票吧

网友:
卧槽,这种办法都行,神了

网友:
BIOS能用上,收起来了呀

网友:
REV,是多少钱呀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看到ASUS 就烦操

网友:
看来迅维真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