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42寸液晶屏花掉了,是排线问题吗?

楼主(2014-06-04):
42寸液晶屏花掉了,是屏本身问题还是排线问题?修好的可能性大不?
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是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是排线的问题,重新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是排线了 这种

网友:
有图片没有,看一下啊!

网友:
您上个图啊 ,怎么个花法,是有噪点呢,还是颜色不正,还是反色...

网友:
看了楼主的回复,懂了。原来和显示器一样排线问题...

网友:
屏线和版的问题,如果是像液晶显示器那样缺色位的话,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用心,虽然不懂,但还是自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