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5G 不开机(CPU一组电压无输出)

楼主(2014-06-04):
各位大侠好~
小弟目前一片主板一组CPU电压不输出
身边刚好有同样的板可以开机做测量
开机后量PL18电感有0.45V
但故障的板开机电流无任何跳动就直接到0.44A不动
量PL18电感无电压
换过95831无效
量过PQ49和PQ51无短路
跟此组电压的所有元件都量过了没有异常
请问还有哪有需要检查??
测量数据请参考下图

附上图紙
h t t p : / /pan.baidu.com/s/1qWmCXEs
(权限不足,请自行将H T T P空格处退掉)

网友:
也是新手,不太懂笔记本,进来学一下啊

网友:
那是集显电压,跑码以后才出的

网友:
开启 CPU供电 BIOS 南桥

网友:
有图纸,就慢慢拿查,不着急的~肯定能学到不少

网友A:
是CPU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应该是没有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应该是没有跑码吧!

是的
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
没有跑码

网友B:
这个是HM65的芯片组吧,集显供电一般是在CPU跑码后,重新发一组SVID后,控制产生的。要先修不跑码,要查的地方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HM65的芯片组吧,集显供电一般是在CPU跑码后,重新发一组SVID后,控制产生的。要先修不跑码,要查的 ...

大侠您好~
这是HM65的芯片组小弟拿好的板子和坏的板子测量了一些数据给您参考一下
黑字是好的板子的数据,红字是坏板不开机的数据小弟觉得最有问题的是第3脚的3.3V
但以电路图来看这3.3V是由95831输出到IO的
但95831己经换过了,是没换好还是有别的条件不足导致95831这脚没输出3.3V给IO照成不开机??

刚小弟有拿了好的板子试了我的诊断卡
一样是不跑码,是小弟的诊断卡坏了还是不支持呢??
可否请教您是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集显的供电没有出来,应该是没有跑码吧!

可否请教大侠
您用的是什么诊断卡??
小弟的刚有试过好板子也不跑码
可能是小弟的诊断卡不支持
可否人介绍一下哪一家诊断卡小弟去买来试试看有无跑码
谢谢~

网友:
一组电压没出是什么意思?没出就是没出。vtt电压有出吗?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您好
BIOS刷過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全了,机器不跑吗,先查平台复位,和CPU的基本条件,ADS出了没。再这之前把BIOS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