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8430笔记本进PE掉电

楼主(2014-06-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惠普NC8430的笔记本,说是被雷打了,上电大短,烧机处理后,发现CPU供电没有,换管子和芯片好了。电流裸奔到显示LOGO,正高兴以为好了,装上硬盘进系统,发现到滚动条掉电。不进系统不进PE的话放半小时都不掉。
      换个全新 的硬盘装WIN7 XP一样掉电,进PE也是显示桌面的前一个画面就掉电,网卡芯片拆掉一样掉。硬盘的供电用波波测正常,很稳,数据线打值也有,各路供电用波波测没有发现异常,只是用波波测双波还不太会用。向大神求助了,感谢

网友:
换CPU试一下呢

网友:
奇葩问题,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A:
先换个CPU,如果还是掉电,那肯定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过了,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CPU,如果还是掉电,那肯定是CPU供电有问题?

换了一个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