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灰屏(有光无显) 换显卡。

楼主(2014-06-04):
今天接到一个B460E的机器 故障时开机灰屏,外显正常。拆机一看  显卡已经被上家焊过,周围全是焊油,看到就不想修了,二话不说补焊看看情况,上BGA,一看低温的,已经被上家重植了,再重植没有意义了,补焊再说。补焊以后还是一样的情况,心想不会是显卡挂了吧。一看显卡型号,N11M-OP1-S-B1直接不想了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手里只有B460的料板,上面还有个N11M-GE1-S-B1的显卡没有动过。心想试一试吧。于是直接BGA,植珠,上板,等冷却以后满心期待的开机,我去,还是灰屏。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显卡不能代换,没办法了 顶吧。正好商家打电话来问机器情况,说好多天了客户在催了。于是就想到不能代换 也不应该是灰屏啊,接外接看看,发现外接正常。几乎排除了 不能代换的可能。又想会不会是芯片是坏的。东想西想都狂放弃了,又想带今天才只出了两个机器。不能就这样放弃了啊。还是再看看吧。于是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看板,主要集中在显卡背面和正面。终于发现一个疑点。感觉电感L22有腐蚀,洗了一下  用表量发现时正常的旁边的两个电容也不短。再通电量 发现电阻两端都有电压1.05V 。基本不怀疑这里了,又按着看了一遍,发现别的地方都没有腐蚀的迹象就只有L22这个地方有,打开图纸看了下,发现电容连着电感,用表一量发现不通。于是取下电感的电容。吧焊点仔细挂看一看 我去。断线了。果断补好线。在通电。熟悉的画面终于出来了。

到此维修完成 。

我要说的是N11M-OP1-S-B1是能用N11M-GE1-S-B1代换的。还有就是加点分吧。第一次上班有时间拍机器的照片。

网友A:
再通电量 发现电阻两端都有电压1.05V
这句里的电阻应该是电感吧楼主,看了半天也没找到电阻,上的图也没有电阻啊,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是一个心细之人啊,微细的东西都能发现。赞👍一个!

网友:
还是心细 要不就白做BGA了

网友:
L22这个电感是给LVDS模块供电的,没有这个电压所以就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显卡缺少供电导致灰屏。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应该就是显卡供电不足的缘故吧

网友B:
显卡背面,明显的大面积腐蚀,为什么不处理一下?

网友:
所以,碰到灰屏的得测LVDS信号。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背面,明显的大面积腐蚀,为什么不处理一下?

没有 别的地方都看了  的  没有腐蚀  感觉只有这个店有腐蚀

网友:
又是一例显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之前修好多灰屏都没弄好,尤其是G系列

网友:
看来灰屏故障挺难修的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做过手脚呀

网友:
N11M-XXX-S-B1,有可能这类的都可以带。类似常见的 7200 8400显卡。

网友:
干这行果然要细心啊

网友:
返修的做显卡没修搞,先要看看外观啊

网友:
灰屏可以查lvds正常不,如clk,data。。。屏码片等等

网友:
呵呵 楼主还挺细心的哦

网友:
细心太重要了   厉害

网友:
维修还要从细微处开始

网友:
和着就是缺一组显卡供电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通电量 发现电阻两端都有电压1.05V
这句里的电阻应该是电感吧楼主,看了半天也没找到电阻,上的图也没有 ...

谢谢  打字错误了  是电感L22

网友:
这么细微的故障   不好找啊  还是楼主细心啊

网友(2015-05-14):
这种事进水了吗  盲目干显卡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