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抓狂的暗屏 崩溃啦

楼主(2014-06-05):
    一个人在国外。条件很有限 ,有什么问题只能在论坛找各位大哥帮忙看  虽然不认识你们 但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这个论坛
我的问题来了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Z470 I5独显的  期初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没有图像,确认不是屏的问题,发了一更屏
线来,换上就好了。放在那不动, 两天后客户来取机子,开机依然是能进系统 屏幕无背光,用手电筒可以看到里面的字。
接口处LCD VCC 有3.3V , SRC 19V, 4脚也有3v , 1脚那个DCR分辨率的 量了一下无电压,关键是背光 其他信号脚我也没先量了,显卡加焊过了 故障现在就是无背光 系统什么的外接都没有问题,各位大哥们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直接屏上的屏线35.36脚连一起试试

网友:
楼主把生意做到国外去了,这么厉害

网友:
25脚 26脚是否连在一起的??有没有电压

网友A:
有暗影显示,,已说明读屏正常且已正确发送显示信号,重点查背光电路就可以了

GFX_PWR_SRC   19V背光升压电路的供电
DISPON       背光升压电路的触发信号   正常要有3V以上
LVDS_BRIGHT_PWM  背光亮度控制信号   是以脉冲宽度控制背光的亮度,可以把它直接与DISPON相连测试也可以经1K电阻接屏的3V供电(设定为最亮)

如以上条件都具备,说明屏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常见是IC坏)

碰见过 客户自己把亮度调到最低的 LVDS_BRIGHT_PWm 看看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B:
想问下在国外修机器   那不是要英语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暗影显示,,已说明读屏正常且已正确发送显示信号,重点查背光电路就可以了

GFX_PWR_SRC   19V背光升压电 ...

谢谢  很奇怪 我放了两天 又自己好了  客户再送来再照你的方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在国外修机器   那不是要英语很好吗

需要的 你在一个环境就很容易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