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主板不启动,无复位,

楼主(2014-06-05):
这个板子我是真的没思路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问题哦。

网友A:
不启动是什么意思   不通电   还是通电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启动是什么意思   不通电   还是通电不跑码

通电,就是不跑码,现在点位图也没有,各电压 都正常,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ASUS 的主板 好多822排阻 有问题  你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时钟芯片有坏的和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的主板 好多822排阻 有问题  你都换一下试试

PCI-E A14针无电压 ,正常么

网友:
建议楼主说的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没启动,你就知道无复位了?       是触发了,没复位吧,先查供电这些是否正常

是的,触发了,没有复位,检查有一822排阻有一角一端为5.2v,另一角为0V,但是这两角的阻值为700欧姆,而822排阻0V接三个三极管的其中一个的一角,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出现的新毛病,待机电压有,但是开机就转一下就停了,在CPU上面有一MOS管的G极与D极好穿了,蜂鸣档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这的毛病,请指点

网友:
先按时序查下供电,在看看排阻有没有问题,一般华硕的多数都是排阻的多

网友:
你CPU电路有短路你还能开机跑码吗?

网友:
华硕的G31  G41通病都是,,杀了很多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