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4-06-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E49客户说点不亮叫我现场修  我拿过机器插上电流表一看大短路,就很快把主板拆出来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对地阻值  发现电源接口附近短路仔细一看有个二极管对地短路了  就用烙铁把它拿下   没短路了其他阻值也都正常了 我就找一个二极管焊了上去  插上电流表一看待机出来了   当时就想修好了  可是过了一会待机电流又没了  变0000了 什么情况还有短路   我又把板子全部量了一下没发现短路啊 待机咋会没有呢   就在郁闷中我拨了一下开关电流哗哗的往上跑  一看电流1.多A应该亮机了  就把屏接上联想LOGO出来了 。郁闷的是没待机了还能触发上电真是神机   经测试修好一个星期了没返修   那个待机为什么会没有呢?求解释????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的可调电源位数不够

网友:
有些机器本身就没待机的

网友:
你是4位数显的电源表吗?

网友B:
think 有的是没待机的

网友:
是的吗?不知道

网友:
换个电流表吧

网友C:
是这样的,有些可调位数没这么多,

网友:
电流表是3位的吧?

网友:
电流表显示没有待机电流 不一定在主板上就没有待机的电压

网友:
有的是EC控制开启待机的

网友:
可能是新的芯片组它支持“深度睡眠”。那也太节能了吧。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伤心xiao箭 -1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待机  只是待机电流小  以后的机器都这样配合节能减排  没事多按开关

网友:
机子修好就行了    管它有没待机哦

网友D:
楼主的表是4位的还是3位的 3位看不到待机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你的可调电源位数不够

四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有些可调位数没这么多,

4位电流表     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是4位的还是3位的 3位看不到待机正常啊

4位的电流表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 有的是没待机的

    原来是这样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