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无时钟 无复位

楼主(2014-06-05):
华硕M5A78L-M LX 开机供电正常 时钟 复位 都不出来 一般应该是822的问题 可是没点位 真的找不到啊 有没有看观修到过的啊
求解啊
华硕

网友:
查哈 clk en 出来了吗

网友(2014-07-05):
大神 修好没有 修好了 给说下经验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块这样故障的板子

网友:
老早 退给客户了 都忘长啥样了

网友:
43yter ytw e gdsf gsda df

网友(2014-08-21):
M5A78L-M LX的点位为什么没有呀??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呀

网友:
你有这个图纸吗?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5-02-17):
复位这真的不懂

网友:
有块MS7512不能复位

网友:
同样问题
822 都加焊了没用呢、

网友:
找到故障分享。顶你

网友(2015-08-31):
现有一片一样的主板,没复位,电压都有,桥焊过了,无从下手啊,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2016-03-13):
现在又遇见一个这样的。没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就得看经验或者找找差不多的板子看图修了 。。。

网友:
华硕板子不好修

网友(2016-04-12):
这里也有这样一片这样的问题 不好修

网友(2016-06-23):
我也有块,不过是M5A78的大板。。同样没有点位,同样是没复位的。。。。郁闷

网友A(2016-10-23):
有修好的吗同样问题
バ幸福De右岸
按照主板的工作时序,往前查工作条件,查时钟 复位来源 条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好的吗同样问题
按照主板的工作时序,往前查工作条件,查时钟 复位来源 条件

网友B(2016-11-27):
我这个是时钟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复位 愁死了
バ幸福De右岸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话,基本可以断定是桥的问题了可以加焊或者植球试一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时钟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复位 愁死了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话,基本可以断定是桥的问题了可以加焊或者植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