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上有板的兄弟看看B460的一些参数。。

楼主(2014-06-05):
谢谢各位了。。
1,电流打19V整,待机是多少A?
2,待机的情况下,3,5V电感有没有电压?我的是有电压的
3,待机芯片18脚S5_ENABLE,待机的时候是多少V,触发后是多少V?

另外,我知道通病BIOS,这个机器不是通病。

网友:
板子研究2-3天了,,不能沉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直接说重点

网友:
b460待机0.009A 待机时只会出来3.3V—AUX/5V_AUX电压   3.3VLAW、5V的电感上的 电压是按了开关之后才会有的
-至于S5_EN这个开关信号是3.3V 由IO发出后转换而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看来我的待机电感就有3 5V,S5那个又2.7V电压,这个是不正常的

网友:
待机0.01   待机有3   5v

网友:
我的待机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