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的显卡芯片型号是多少啊!

楼主(2014-06-05):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到过这个显卡的型号    用洗板水把字体洗掉了  看不到是什么型号的了  要换显卡  忘记记型号了

网友:
版号是:BM5958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额  不要这么明显的水贴啊

网友A:
看图纸是N11-GE1的   至于是-s-b1  还是-s-a3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我就经常代换

网友B: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显卡型号了么

网友:
这也太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不就知道显卡型号了么

图纸上是不写显卡的完整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是N11-GE1的   至于是-s-b1  还是-s-a3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我就经常代换

后面问卖主板的人了  型号是 N12M-GS-B-A1

网友:
淘宝上看下图片

网友:
晕了  芯片收到了  不对的  应该和你说的一样 是N11P的才对

网友:
确定了  型号是N12M-GE-S-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