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都说bios芯片不容易坏么?

楼主(2014-06-05):
bios芯片七天内遇到两次坏了的。都是第一次刷进去能用,用一段时间后芯片本身直接坏了! 换芯片搞定。本来修的机器就不多,难道是天气热了,bios芯片容易坏?
芯片

网友:
你听谁说BIOS芯片不容易坏的,都不坏的话,芯片厂商早就关门了。

网友:
94,94,运气不好

网友(2016-05-27):
几年只遇到1次。

网友:
芯片—乃集成电路也,它是由很多电子元件组成,如电阻,二极管,三极管个个连接并集合起来,组合而成,所以说损坏很正常。

网友(2016-07-09):
我也遇到了 ,25q64 不行 要 25l64才可以 还有 用不了多久 芯片就坏 坏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