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E2036V触摸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4-06-05):
故障为不通电,按触摸板没反应,量了一下各电压都正常,看了一下版主们的维修经验,都说是驱动板按键旁边的贴片电容C436短路了,于是量了一下,果真是短路了,换了一个试机,OK,修好了,谢谢大家维修的宝贵经验

网友:
呵呵现在看到通病的机子都HAPPY,就E42的通病我不喜欢

网友:
这样也行!羡慕!

网友:
通病确实帮助大家挣了不少钱哟

网友:
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电容漏电,拉低电压

网友A(2014-07-22):
请问C436电容多大啊,我把C436取下后可以开机了只是连接电脑显视没有信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436电容多大啊,我把C436取下后可以开机了只是连接电脑显视没有信号,不知什么原因?

随便接一个个头一般大的就是了,我今天遇到此机器了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装上滴、、、

网友:
还没有碰到,注意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要不然触按键的实在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436电容多大啊,我把C436取下后可以开机了只是连接电脑显视没有信号,不知什么原因?

看看按键板上有没有切换VGA和DVI信号的按键!
或者量一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

网友:
钱来的容易些

网友:
我这台机C436是好的就是不通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了

网友:
我量了一下电容都是好的 没短路 ,想想不管好还是坏把C436  C432 C434C435 全拆了 试机OK  本机修复  谢谢楼主

网友:
软击穿 量不出来的 好像是连击开关的电容在驱动板上了

网友:
运气不错啊,下次 遇到这个情况就好办啦

网友:
多谢楼主 我刚修好一个 把电容取了 果断OK

网友:
z这也可以 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以后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