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1961WA 显示器模糊拖尾

楼主(2014-06-05):
  接修一台联想L1961WA 显示器模糊拖尾,不知从何下手,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还是屏的问题,有知道的帮帮忙啊,谢谢了,我的测屏仪还没邮回来呢,没法测啊

网友:
同求,碰到好几台这种机器,有换VGA线好的,有拔插屏线好的,也有好 不了的,也在纠结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换屏线试没?联想屏线坏的多。

网友:
看无信号的时候显示正常不,无信号正常的话屏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屏线我没换,是从新插了一下,没没反应  ,图像从亮到暗,根本看不清图像,鼠标移动拖尾看不清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拖尾应该是屏的响应速度太慢造成的。

网友:
屏的问题是屏本身问题还是逻辑板集成电路问题谁知道啊

网友:
你先从简单的处理:换vga线、屏线、或者点屏等。或者你检查屏上面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谢谢上楼,屏线和vga线都试了,屏还没试呢,点屏仪还没邮回来呢,回来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点屏仪回来试了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拖尾反应慢,屏逻辑板上IC是NT71206FG-603   17075E TG145,查不到ic资料,有知道的说一声,是屏本身还是逻辑板上的ic坏,这个显示器才用了一年

网友:
一年不是可以保修吗?

网友:
不会是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修过2台显示器是vga线不良。换vga线ok,

网友:
不是屏线,我用点屏仪都试了。谢谢。屏坏了

网友:
看看屏上24 V  10 V   -7V正常不?

网友:
你买了测评仪多少钱?哪一种?

网友:
198元,24种程序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