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M52L-S3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4-06-05):
GA-M52L-S3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内存电压开机为0.58V 测试内存供电芯片WU1 ISL6545 第7PIN电压为0.8V明显低了开启电压的1.5v  查图纸是一时间没分析出ON信号的原理来,把Q21以及Q25拆了内存供电正常了,还请高手分析下这ON信号的原理、。

这是图纸

网友:
基础不行,分析不动,太多有点晕了!!

网友:
你可以问问训维的老师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很少见,要么由-SLP_S5开启,要么由-SLP_S4开启,像这种-SLP_S5、-SLP_S3或-ATX_PSON同时开启的不多,楼主能传份图纸不,谢谢了。

网友:
按开关之后,桥发出SLP_S5控制Q19导通截止

网友:
其实拆掉一样能用,没事 我经常拆映泰的,FP6321A的第七脚连接的三极管。。。

网友:
在待机情况下PS_NO 为电源绿线5v s3电压也为高电平Q25 Q21导通接地拉低DDR15V_E内存电压得不到开启,相反当主板开机电源PN_ON被io拉低Q25截止DDR15V_E顺利通过开启内存电压

网友(2014-07-21):
我有一块现在跑C0内存条件正常~换桥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AMD很多板的内存供电的开启电压都来自一个RN分压过来的开启信号

网友:
在待机情况下PS_NO 为电源绿线5v s3电压也为高电平Q25 Q21导通接地拉低DDR15V_E内存电压得不到开启,相反当主板开几  不错哦值得学习

网友:
实拆掉一样能用,没事 我经常拆映泰的,FP6321A的第七脚连接的三极管。。。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管子拆掉没有关系的。映泰的我也经常拆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