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5):
安汰克520电源,开机可正常使用,但是电源不定时有响声,象风扇页子打线的声音,哒哒响。拆下电源单独把14针短接开机,档住风扇不转一样有声音。在网上查了下,蛮多安汰克电源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个通病。有没谁修过,求解答哪里坏了
通病

网友:
电源某地方高压打火吧!你不自己检查就跑这里问?不懂就送修吧!大师都很忙……

网友:
好像有高压打火的现象,看看高频变压器或是300v滤波电容。
同意楼主:
5.0
dllx2013
同意楼主:

网友:
200VW电源滤波电容坏了,换电容

网友:
应该是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测大电容电压。。

网友:
还有可能PWM电路不良